FPGA设计中如何实现同步时序电路的延时?

楼主(2021-12-24):
    FPGA设计中如何实现同步时序电路的延时?$ C; S5 A) F# `8 M

网友:
    采用更快的时钟,通过计数器来实现,对于比较小的延时,用两个DFF 级联就可以。

网友:
    通过移位寄存器实现,延迟的时间和移位寄存器的位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