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CB板的层数

楼主(2021-12-24):
看到有些PCB板是用4层板,有些6层板,请问在绘PCB板时,依据什么情况选用2,4,还是6层PCB板?对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网友:
主要看你的需求以及成本,其时4层板子与两层之间的设计差别不大,但是4层板子价格就很贵,6层就更贵了,我见过FPGA的设计板,有两层的,4层板子,和6层的,他们的大体功能差不多,但设计板子层数不一样。建议你考虑好再设计

网友:
我只是听说啊~
1:2层板比他多出来的板层,对隔离有用,但不清楚怎么个隔离法:
2:前辈建议我如果能用两层板解决的电路设计就别用多层板设计
3:还有就是成本问题
4:应该是防抄板吧~

网友:
这个得根据你设计的东西决定了,但是能用两层尽量就不用4层的,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
当然是越少越好,不过有的时候线走不开,或者隔离等因素要多层板

网友: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板层越少越好,成本呀

网友:
    看你有没有高频信号,有高频的至少是4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