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21-12-24):
AD17线与线间距,焊盘与焊盘,覆铜与焊盘的间距怎么设置?

网友:
点击 design---rule,然后点electrical下面的clearance,里面可以设置,不同object之间的距离

网友:
点击 design---rule,然后点plane,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规则设置界面,新建一个规则,相交位置的数值就是你说的,
图中相交位置修改,就是支持焊盘直接的间距了

网友:
    点击 design---rule,然后点electrical下面的clearance,里面可以设置,选择设置你想要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