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m designer中,怎样对总线(一组多根线)布线?

楼主(2021-12-24):
altim designer中,怎样对总线(一组多根线)布线?

网友:
对相邻的多个引脚进行多线同时布线(如总线、数据线、地址线):按住shift键------左键依次单击引脚选中这些引脚焊盘------或按住ctrl键-------鼠标画一个矩形同时选中多个焊盘------单击屏幕顶部工具栏的interactively route multipleconnections(多根布线)-------光标变成十字形-------光标放在任一焊盘-----拖动光标布线-----按TAB键------编辑线间距大小-------按shift+B键增加线间距-----按B键减少间距。

网友:
ad18工具栏中没有interactively route 这个选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