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以下图怎么用matlab编程实现

楼主(2021-12-24):
见附件图示,我自己编的程序如下,请各位大神帮忙指正,谢谢。t=-10:0.05:10;[x,y]=meshgrid(t);z=(x.^2/9)-(y.^2/4);mesh(x,y,z,'h:');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运行总是报错。

t=-10:0.05:10; [x,y]=meshgrid(t); z=(x.^2/9)-(y.^2/4); mesh(x,y,z,'h:');

网友:
clear; clc;
x = -20:0.5:20;
y = -10:0.5:10;
[X, Y] = meshgrid(x, y);
Z = X.^2/9 - Y.^2/4;
mesh(x,y,Z);
colormap(jet)

网友:
删除最后一行代码中的'h',就能解决了,但是和图上的图形颜色不一样。
t=-10:0.05:10;
[x,y]=meshgrid(t);
z=(x.^2/9)-(y.^2/4);
mesh(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