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12-24):
    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两种二极管都是单向导电,可用于整流场合。

网友:
    两种二极管都是单向导电,都可以用于整流场合。区别是普通硅二极管的耐压可以做得较高,但是它的恢复速度低,只能用在低频的整流上,如果是高频的就会因为无法快速恢复而发生反向漏电,最后导致管子严重发热烧毁;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能常较低,但是它的恢复速度快,可以用在高频场合,故开关电源采用此种二极管作为整流输出用,尽管如此,开关电源上的整流管温度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