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cadence allegro比altium designer好

楼主(2021-12-24):
为什么说cadence allegroaltium designer好,哪位大神给说说,感谢了

网友:
    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只是看你能掌握几个工具而已。
杀鸡就用小刀,杀牛就用大刀。

网友:
    现在国内主流的PCB设计软件也就Allegro、PADS和AD这三个热门,AD比较适合设计简单以及中端的板子,容易上手;Allegro和PADS比较适合设计高端复杂的板子,但Allegro相对PADS还是比较灵活,做高密和大的板子还是Allegro比较有优势,Allegeo软件各方面都比较严谨,非常灵活,但比较难上手。难不难就看你自己的学习心态了。如果想从事PCB设计,以后想做高端的PCB建议学Allegro。大部分公司用allegro(特别是专业layout公司)或pads,ad一般产品简单的小公司会用。

网友:
    一个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