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照b站方法把keil的ARM和C51融合,然后现在以前的51工程打不开了

楼主(2021-12-24):
新建的工程将以前的.h和.c文件复制进去也一样,显示找不到compiler_defs.h,但我在软件里搜索页找不到这个.h文件……是不是重新安装一次比较好?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新建一个工程,复制进去c语言源码,然后编译,就ok,试过,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新建一个工程,复制进去c语言源码,然后编译,就ok,试过,有效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