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口的液压元件比国产的贵这么多

楼主(2021-12-24):
国产的和进口的同一种液压阀,为什么进口差不多要贵10倍?

网友:
品牌,质量,附加值,运费,很多项目用国产的就很好,但是很多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必须用进口的,甚至一个小小的密封件,不能不说是中国制造业的难堪

网友:
产品可靠性和材质质量高,贵的耐用。便宜的不见的节省多少,以后的维护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