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1-12-24):
    在电路设计中我们常会说直流电,交流电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直流电与交流电的区别把一节电池的头(正极)对着另一节的尾(负极)装在手电筒中,手电筒就亮了:如果倒过来,头对头或尾对尾,手电筒就不亮。这是因为电池所产生的电流总是朝一个方向流动,所以叫做直流电。
    通过输电线或电缆送入家中的电,不是直流电,而是交流电。因为这种电流一会儿朝某个方向、一会儿又朝相反的方向流动。

网友:
    做硬件设计,这些基本的常识还是要去找书本学习.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