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特点及选型

楼主(2021-12-24):
首先电磁流量计选型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进行流量测量的流量计,选择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是介质必须导电,其次再根据下面几点进行选型:

1、根据常用流量的大小决定选用多大的口径

2、根据介质及温度选择合适的接液材质,如电极材质和衬里材质,主要是耐腐蚀、耐磨程度等

3、根据压力选择合适压力等级的法兰

4、根据电源供电是220VAC还是24VDC以及信号输出等选择

5、根据安装的工况,以决定防爆、防护等级,安装形式有分体式和一体式

6、另外还要根据现场的环境,选择合适的壳体材质,有没有腐蚀性等的。

7、测量的精度要求,测量方式的可靠性,即装置在运行中不会发生机械强度或电气回路故障而引起事故。测量仪表无论在正常生产还是故障情况下都不得影响生产系统的安全

8、在保证仪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力求提高仪表的准确性和节能性。为此,不仅要选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显示仪表,而且要根据被测介质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测量方式。

电磁流量计的特点

(1)电磁流量计可广泛用于测量各种工业导电液体或浆液。特别适用于各种强酸、强碱及盐类的腐蚀型液体介质,计量这些介质的连续流量或脉动流量,可用来测量各种污秽、悬浮颗粒的液体或大管径流量。电磁流量计的这些独特用途是其它一些流量计不具备的。

(2)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内径与被测流体管道内径完全相同,无阻力元件,不会对流体造成压力损失,这一优点也是阻力测量元件的流量仪表不具备的。

(3)电磁流量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与被测流体的体积流量呈线性关系 这一特点同涡街流量计一样,量程变换容易,测量范围大,电磁流量变送器的口径从15mm 到2.6m,流速从0.3m/s到10m/s。

(4)电磁流量计测量被测液体工作状态下的体积流量,测量原理中不涉及流体的温度、压力、密度和粘度的影响。

(5)电磁流量计反应迅速,可以测量脉动流量。

网友:
选择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是介质必须导电

网友:
    根据压力选择合适压力等级的法兰'

网友:
    电磁流量计可广泛用于测量各种工业导电液体或浆液

网友:
    要选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显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