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外部中断配置过程

楼主(2021-12-24):
28335外部中断基本特点

7个可屏蔽中断源和1个不可屏蔽外部中断源
GPIO0-31可选的中断源为XINT1(可屏蔽中断),XINT2和XNMI(不可屏蔽中断)
GPIO32-GPIO63可选的中断源为XINT3-7
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可选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外部中断外设和其他外设不一样,在中断函数中只用清除PIE中断即可不用清除外设中断**。

外部中断配置过程

其实28335的外部中断配置相对其他外设的配置来说比较简单。不过需要注意XNMI和CPU定时器1中断一起使用时,需要将其中断的映射位置配置好。

**首先将需要配置的GPIO端口配置为通用输入端口**。**上拉不上拉**,采样次数和与不与系统时钟同步都无所谓,不会影响中断的配置。不过如果噪声过大的话,建议使能上拉和选择合适的输入采样滤波。这里以GPIO34为例,将其配置为上升沿触发XINT3的中断输入源。下面所有寄存器的配置受到EALLOW的保护,因此需要解除保护在进行设置。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相应端口配置为通用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0; //输入
GpioCtrlRegs.GPBCTRL.bit.QUALPRD0 = 1; //输入滤波采样周期为2*1 Tsysclk(系统时钟)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4 = 1; //三次采样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4 = 0; //使能内部上拉
将GPIO配置到响应的中断源上。
//下面这句话按手册应该赋值为2,但是写34也没错,想一想为什么?
GpioIntRegs.GPIOXINT3SEL.bit.GPIOSEL = 34; //选择34端口为外部中断3中断源
选择触发中断的方式。
XIntruptRegs.XINT3CR.bit.POLARITY = 1; //上升沿触发
使能外部中断
XIntruptRegs.XINT3CR.bit.ENABLE = 1; //使能外部中断
最后使能PIE中断和CPU中断,如果需要还可以重新定义中断入口函数。
PieCtrlRegs.PIEIER12.bit.INTx1 = 1; //使能PIE外部中断3
IER |= M_INT12; //使能第十二组CPU中断
PieVectTable.XINT3 = &Xint3_ISR; //从新定义中断入口函数
上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外部中断的配置,但是对于XNMI来说需要加入下面这句话,以防止CPUTimer1中断连接到不可屏蔽中断上。
XIntruptRegs.XNMICR.bit.SELECT = 0; //Timer1连到int13,XNMI连接到NMI

网友:
XNMI和CPU定时器1中断一起使用时,需要将中断的映射位置配置好

网友:
在中断函数中只用清除PIE中断

网友:
防止CPUTimer1中断连接到不可屏蔽中断上

网友:
GPIO32-GPIO63可选的中断源为XINT3-7

网友:
    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可选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