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覆铜与接地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4):
覆铜平面的网络是接地,为什么覆铜以后铜皮没有覆盖该引脚(该引脚网络是利用ECO工具添加的,原理图是用的两脚的按键)?`

网友:
注意这个部位适当添加助焊剂焊接温度与时间要配合适当,要不然会出现铜薄皮损坏。

网友:
网络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这种操作。。。我觉得你可以全部覆铜 ,然后在SolderMask top上面画一块铜皮开窗做焊盘,没必要再ECO模式下添加一个焊盘

网友:
先看看这个pad的内部有没有keepout,然后再看看 设置-热焊盘 里面,对方形pad的热焊盘是否为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