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按键共用一个单片机外部中断,硬件怎么连接?

楼主(2021-12-24):
如题

网友:
共用一个外部中断?,这个好像不能搞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区分这几个按键啊

网友:
    这个楼主没有表述清楚,你的按键是单独接I/O口的?还是共用一个A/D口?还有就是要说清楚为什么每个按键都要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