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FC怎么设计,电感量计算公式,请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1-12-24):
关于NFC怎么设计,电感量计算公式,请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NFC天线电感值有个计算器  你找一下

网友:
读自公司“NXP”,海量资讯为您服务

网友:
    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NXP有个仿真软件, 还可以计算匹配电容. 看起来不错, 实际用起来还是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