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误导通

楼主(2021-12-24):
    设备在开机时,由于FPGA自我配置过程中,IO口虽然被设置成高阻态,但用示波器抓信号时还是会有80ms的持续0.8V的电平输出给到Q30,导致图中的Q30导通,随即Q108导通,给主板有一瞬间的上电,各位大哥,怎样才能让图中的三极管Q30在上电时不导通,进而降低硬件风险。

楼主:
    原理图上传

网友A:
1. PWR_12V_ON接个2K对地,把FPGA拉低。2. R403改为10K,分压后三极管的b级,就会小于0.8V就不会导通了。

网友:
    T=RC。R403后端对地串电容,延长Q30开通时间(T的时间大于2*80ms)

网友:
    R404换成1K应该更直接

网友B:
    FPGA里面是不是有个设置上拉电阻的地方,可以把上拉电阻去掉;研究下,我以前用CPLD的时候,搞过这个问题;改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里面是不是有个设置上拉电阻的地方,可以把上拉电阻去掉;研究下,我以前用CPLD的时候,搞过这个问题; ...

    这款没有这个PUDC_B管脚。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三极管改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WR_12V_ON接个2K对地,把FPGA拉低。2. R403改为10K,分压后三极管的b级,就会小于0.8V就不会导通了。

这种情况下,控制信号也被拉的很低,打不开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传

R404接RWR_12V_ON来, R402用100K级,与R401接成反压点约7v--8v(你是12V的,为了安全,看AOD403规格书Vgs大于3.5V就可以导通)
    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04接RWR_12V_ON来, R402用100K级,与R401接成反压点约7v--8v(你是12V的,为了安全,看AOD403规格书Vg ...

非常感谢。。。

网友:
    Q30基极前的分压电阻R403、R404调一下,把三极管开启的阈值电压调高不就行了。

网友:
    基极前串个二极管可以不

网友:
    加个电容在B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PWR_12V_ON接个2K对地,把FPGA拉低。2. R403改为10K,分压后三极管的b级,就会小于0.8V就不会导通了。

    分压?确定?

网友:
    三极管换Mos,如2N7002.
开关管100k的再并个1uF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确定?

    我就不确定了,相信你的质疑是我对你的敬仰

网友:
    这种很坑,配置时会有短时间的高电平输出,而且一般都是很强的推挽,用1K下拉都不一定拉得下拉。要么重新选默认就是上电低电平的IO,要么干脆将错就错,一直让它保持高电平,把开机逻辑也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