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频偏

楼主(2021-12-25):
3225无源晶振如果单端外接匹配电容是否会导致晶振有方向性?匹配电容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为啥单端接?要么都不接,要么都接,单接会偏一个方向,一般射频芯片的晶振可以不接的,接了基频会变大,WIFI校准频偏会更难校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单端接?要么都不接,要么都接,单接会偏一个方向,一般射频芯片的晶振可以不接的,接了基频会变大,WIFI校准频偏会更难校准

    常规是晶振两端并联两匹配电容或者不匹配。这种是芯片XTAL 口出来,电容直接串联晶振,另一端接地。具体电路,周一我上传一下

网友:
    看芯片怎么定义,MTK的有些射频芯片都是接单端的,频偏校准也是调整内部的匹配电容

楼主:
    应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