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建立3D元件库吗?

楼主(2021-12-26):
在Pcb中给每个器件加入3D模型,但是每次都要给板子一个个加入3D模型麻烦,不知道可以一次添加了模型后,后面在用这个器件都有模型,请问哪位路过的大侠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这个与你的原理图设计有关,如果你在设计前就考量到要做PCB 3D展示的话,你的原理图设计时,在调用元件时就要注意.

楼主:
    谢谢楼上,非常感谢,就是这个3D模型可以和Pcb封装绑定吗!我下次在别的工程用到了这个元件,调用原件就有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你的原理图设计有关,如果你在设计前就考量到要做PCB 3D展示的话,你的原理图设计时,在调用元件时就要注意.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你的原理图设计有关,如果你在设计前就考量到要做PCB 3D展示的话,你的原理图设计时,在调用元件时就 ...

    可以详细的说下吗?
我现在就是要把3D导入PCB查看! 还请请问个问题,我导出的EMN EMP文件结构导入是否可以查看到我的3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