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系统为什么容易积累电荷产生静电?

楼主(2021-12-26):
浮地系统(例如手机的浮地)为什么容易积累电荷产生静电?,这些静电是怎样产生的? 怎样泄放掉?

网友A:
尽量提高浮地系统的对地绝缘电阻,与屏蔽、隔离等电磁兼容性技术相互结合应用,才能收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提高浮地系统的对地绝缘电阻,与屏蔽、隔离等电磁兼容性技术相互结合应用,才能收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答非所问呀????

网友:
这个我之前有了解过,大致是静电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由于长期没有电流通路,所以在通路产生瞬间会有明显触电感。很少有静电的系统是因为平时已经有通路,积累的电荷已经流走了。潮湿的空气等都能导电,环境长期干燥,绝缘容易积累电荷,一旦接触其他导体就容易放电,欢迎大神纠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