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D极的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1-12-27):
见图中mos管的GD极上有两个二极管,想请教一下大师们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难道和TVS管的功能一样?小弟不解烦大师指教。

网友:
续流用的,MOS管通常会作为“开关管”使用,如果后端所接负载为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在MOS管关闭时,会产生反向放电,这个二极管此时可以起到“泄放通道”的作用,从而保护MOS管不被击穿

网友:
还有用于电源切换的场景时,这个二极管可以先导通,使得VGS产生压差,进而导通MOS成为正式的电源通道,避免二极管作为电源通路产生的压降问题

网友:
简单一点:快充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