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性EMC如何测试与整改?

楼主(2021-12-27):
电磁兼容EMC如何测试与整改?3 q" I7 ^' O: E

网友:
辐射发射是源自电子或电气设备内部产生的频率的电磁干扰或干扰

网友:
    电磁波的磁性成分使用频谱分析仪和 / 或 EMI 接收器以及合适的测量天线

网友:
    传导发射是电磁干扰(EMI)或源自电子或电气设备内部产生的频率的干扰

网友:
    EMC 抗扰度测试可以被认为是连续的或瞬态的。对产品应用连续测试以模拟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 RF 接近度。瞬态现象通常是涉及能量爆发的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