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针对芯片有两个管脚是同一属性应该如何改封装?

楼主(2021-12-27):
如图,DXP中一个芯片有2个管脚是同一个属性,原理图封装怎么修改。

网友:
直接出两个pin就好了啊!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封装编辑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对封装进行编辑

网友:
在PCB封装中两个焊盘用同一个序号,在DXP中焊盘序号可以同名,原理图中可以只用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