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1010芯片输出负电压过大会失真,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27):
MCP41010输出的负电压超过-0.5v时会失真,为什么,怎么解决失真问题?! ]+ Y, @6 Q0 v. x0 T

网友:
电压增益变大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单电源的原因,因为MCP41010是单电源工作的芯片,解决方法一是用双电源的芯片,二是将信号加1/2电源电压的偏置,避免信号出现负电压

网友:
正准备学习用这个片子,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