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将温湿度上传数据库出现:RuntimeWarning: This channel is already in use

楼主(2021-12-27):
树莓派将温湿度上传数据库出现:
Python/dht11.py:34: RuntimeWarning: This channel is already in us e, continuing anyway. Use GPIO.setwarnings(False) to disable warnings.
RPi.GPIO.setup(self.__pin, RPi.GPIO.OUT)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在你程序的GPIO.setmode 上面一行加入:
GPIO.setwarnings(False)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警告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