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的 Altium designer 14.2 卸载不了 求帮助

楼主(2021-12-27):
新安装的 altium designer 14.2 卸载不了 求帮助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你的安装文件夹缺少了.dll文件 卸载的那个文件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打开system文件夹,再打开installation文件夹,里面有个AltiumUninstaller.exe文件,双击即可

网友:
如果你使用360的话,就keil强制删除;如果实在没办法删除,可以使用其他软件来删除(如CCleaner)。
但是最后不要忘记删除注册表,百度Dos下删除软件注册表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