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完整的把FPC与补强钢片分离开 ?

楼主(2021-12-27):
如何能完整的把FPC与补强钢片分离开 ?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么做的。

网友:
钢片一般备的是热固胶,烘烤后就拆不下来了。FPC的材质本身很薄,很容易产生皱折,即使有方法拆下来,返工下来应该剩不下什么良品了。

网友:
有听说过解胶剂什么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行,不过我考虑的是a.化学品容易让FPC异色
b.化学药剂如何接触到钢片下的胶

网友:
用FPC专用解胶剂MJ-81,不伤基板,PI,可完美剥离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