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中电容电感的参数是与pwm的频率有关还是与电压大小有关?

楼主(2021-12-27):
滤波电路中电容电感的参数是与pwm的频率有关还是与电压大小有关?

電感飽和Saturation)後會失效,額定電流Rated Current)可能更關鍵。
可愛的小夜曲童鞋!^_^

网友:
都有关系吧

网友:
设计原则上损耗应该是要看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个当然都有关系了,均牵扯到电容、电感的容量以及耐压参数等选择

网友:
    所谓的滤波,说白了就是选频电路,在频率范围之内就通过,否则就截止(其实就 是衰减).

网友:
    电容电感参数看你要滤除多少频率的干扰。

网友(2025-07-08):
    是的,当然有了

网友:
    省去狗弟打字的力氣。

    電感器的耐壓問題研討 | GOTREND 高創科技-專業電感製造商、電感設計公司

网友:
    日寇村田電子

在查找村田电感耐压值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一点:电感与电容不同,电感的主要特性是其电感值而非耐压值。因此,直接提及“村田电感耐压值”可能并不准确,因为电感通常不被评估其耐压能力。然而,电感在工作时确实需要承受一定的电压,但这通常是与电路设计和电感的使用环境相关的。

    村田电感耐压值怎么查

网友:
    電感耐壓值討論

群友提问:电感有耐压值吗?把电感拆开一看,还真有-电子工程专辑

网友:
    樓主還問了電容的問題:
電容的特性和工作電壓有關,尤其是陶瓷貼片電容MLCC),Class 1 NPO(或稱 C0G)的特性最穩定,若是用到 Class 3 Z5UY5V...,工作電壓對容值的影響,最高可能達到 80%,甚至更多。

    數字鑰匙Digikey)上的一篇文檔,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