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按键共用一个单片机外部中断,硬件怎么连接?

楼主(2021-12-27):
如题多个按键共用一个单片机外部中断,硬件怎么连接?

网友:
共用一个外部中断?,这个好像不能搞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区分这几个按键啊

网友:
    你把你需求和资源说出来,会有大侠来给你最佳方案的

网友:
    多个按键,用二极管都把按键的上拉接到中断上,有中断来了就去扫一波按键,

网友:
    是想按任意键终端唤醒?

网友:
    多按键的话应该用ADC的方式吧

网友:
    5楼的设计可以,我们实际项目都搞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