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对引脚进行分块?DDR3与FPGA的引脚连接

楼主(2021-12-27):
    FPGA如何对引脚进行分块?是由VCC的电压不同进行自行设计分块?还是每个块的引脚都是固定的?
在进行ddr3与FPGA的硬件连接时,由FPGA的芯片手册得采用SSTL_15电压标准,即VDDQ=1.5V;但我看了一篇FPGA的DDR3 IP核例化文章,上面写FPGA的BANK1,3连接外部存储控制器(如下图,且只有四个BANK),所以要将DDR3连接在BANK3上。所以DDR3如何与FPGA芯片连接,是自己选择接口进行分块。再将该块上的VDDQ设置为1.5V,进行SSTL_15设置?还是只能连接在BANK1,3上且FPGA的分块是固定的

网友:
    第二种方式,并且你的FPGA只能选择BANK1或者BANK3,或者同时使用。
//------
    设定好BANK之后,在分配引脚时需要设置对应的引脚电平。SSTL15是addr电平,SSTL15_T_DCI是data电平。
    //------
如果不接DDR3,BANK1或者BANK3可以当做普通IO来用。

网友:
    看下还有别的答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