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ARM芯片主频?

楼主(2021-12-27):
板子是6446,ARM+DSP,只用到了ARM,没用DSP。
启动一个时钟,然后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数值到达预设值的时候,依次给gpio输出一个0/1,这样应该能输出方波。
可能我的GPIO管脚找的不对,因此示波器上一直没有波形。
请问我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利用串口什么的?

网友:
给一个任务   让ARM处理  然后记时

网友:
你的方法是可以的, 启动一个时钟,然后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数值到达预设值的时候,依次给gpio输出一个0/1(频率不能太高和太低),就应该从测试gpio输出方波

网友:
可以利用串口 比如设置串口输出的波特率是115200 然后测量输出的频率 反推出主频

网友:
任何测量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已知的参数和待测参数做比较,用他们的比值计算出待测参数!
你可以用一个已知准确的时钟源定时,然后用你要测的主频计数,这样最简单,程序也简单,而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