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FPGA相比的优势和劣势

楼主(2021-12-27):
从功能、处理能力、开发/调试难易程度、开发工具、成本、可以获得的技术支持等方面对DSPFPGA进行较为全面和综合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在各种电子设计中,DSP和FPGA的选择策略的说明

网友:
DSP么,专业性比较强。而且的确能做别的IC做不了的事情(人家里面乘法器资源没话说稳定性和效率在数字信号处理这块基本无人能出其右)FPGA呢相对来说可以运用的面比较广泛(不过也是近期的事情。其实FPGA很早就有。只是当初设计领域都是通信方面的。现在有集成CPU和DSP以及公司提供的软核的强力支持,设计面越来越广)

网友:
DSP仿真器,开发板。仿真器比较多,网上查吧,DSP仿真器,网上大堆的,嫌不够正规,TI网站自己找教程和datasheet。
FPGA:开发工具比较多,他分成综合工具,仿真工具和开发板,综合工具altera的Quartus和xilinx的ISE以及synplicity的synplify用的比较多。仿真么,modelsim,时序仿真利器。

网友:
FPGA:
时序控制能力强。(时序能力强,没有指令周期,速度快)
控制能力较强(由于没有指令集,不如ARM和单片机)。
数字信号处理及算法弱(这里讲的弱是指内部不集成DSP的前提下)
DSP:
时序控制能力较弱。(没办法。有了指令集,就有指令周期。而且受到时钟约束)
控制能力较强(有指令集。但是不是专业搞控制的)
数字信号处理及算法强(专业特长嘛)

网友:
DSP,专用电路(内部结构已经固定)通过对RAM内部的指令和数据工作(这个是CPU和ARM等等的工作方式)所以开发遵循嵌入式软件的设计原则。调试应更注重于算法的实现。
FPGA,ASIC一种,经典FPGA的内部结构是寄存器+组合逻辑(查找表)。最后是按照逻辑电路进行设计。所以是属于硬件设计原则。调试除了需要关心功能以外,还需要关心电路方面的特性。比如说延迟,整体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