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电容失效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27):
CBB电容,聚丙烯电容器。具有优良的高频绝缘性能,电容量与损耗在很大频率范围内与频率无关,随温度变化很小,而介电强度随温度升高而有所增加,这是其他介质材料难以具备的。耐温高,吸收系数小。任何一种电容都会遇上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中出现失效问题,CBB电容失效有些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失效原因呢。照成CBB电容失效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电容密封不够,水汽进入导致氧化,耐压降低

电容的密封一旦出现问题,其电容的耐压值必然下降,这是电容的通病,CBB电容也是无法避免的。

2、长期瞬间电流过大,电压过高,内部放电自愈导致容量下降

电流过大,超过了CBB电容固有的容量范围,导致其内部收到损伤,长期这样的话,其内部的放电自愈导致容量下降。

3、长期高负荷工作,金属镀层的蒸发导致容量降低

CBB电容如果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那么其内部必然受损,特别是金属镀层的蒸发,这会导致CBB电容的容量不断下降。如何解决CBB电容失效呢,可采用以下几个方法:

1、采购有资质的品牌CBB电容生产厂家

品牌CBB电容生产厂家出产品的产品,质量相对更可靠,其密封度等设计都是经过严格设计和把关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密封度的问题(推荐的品牌电容:品牌电容页面)。

2、根据工作环境选定电容

如果电容是在长期瞬间电流过大的环境下工作,那么我们选定电容的时候必须将这一要素考虑进去,如安规电容X2一般标称275VAC,但实际上瞬间测试上1KV都是可以承受的。

3、并联合理的压敏电阻

采用并联合理的压敏电阻,防止冲击电压过高,据说此法比较有效,有条件降低瞬间电流,一般在允许的范围内,串联电阻。

CBB电容失效分析有电容密封不够,水汽进入导致氧化,耐压降低;长期瞬间电流过大,电压过高,内部放电自愈导致容量下降;长期高负荷工作,金属镀层的蒸发导致容量降低。解决CBB电容失效采购有资质的品牌CBB电容;根据工作环境选定电容及并联合理的压敏电阻.

网友:
电容的密封出现问题,耐压值必然下降

网友:
电流过大会导致其内部收到损伤

网友:
长期瞬间电流过大,内部放电自愈会导致容量下降

网友:
    要合理的并联压敏电阻

网友:
    Very better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o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长期高负荷工作,金属镀层的蒸发导致容量降低

网友:
    Perfect  better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