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中的模型问题?请问有哪位学者见过这个pspice模型:EMOD 3 0 POL Y(2) (...

楼主(2021-12-27):
请问有哪位学者见过这个Pspice模型:EMOD 3 0 POL Y(2) (1,2 ) (2,0) 0 2 0 0 1. 知道者请帮我吧详细解释答案发出来谢谢,这个一个调幅仿真模型上的一个好像是电源模型描述,不过具体是不是,本人也找不到答案,请求支援

网友:
这是一个受控源,有4种受控源,E,F,G,H,分别为电压控制电压源,电流控制电流源,电压控制电流源,电流控制电压源。若这个控制是非线性的,以多项式表示
你这个模型是一个电压控制电压源(以E开头),表示一个在3,0之间的电压源受另外两个电压源控制(y(2)),这两个电压源节点为1 2和2 0,后面的5个数字是多项示系数。
V3=0*V1+2* V2+0*V1*V1+0*V1*V2+1*V2*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