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做热电偶差分放大路,为什么运行十几分钟后是负电压?

楼主(2021-12-27):
放大51倍 510k:10k , 不知道为什么,在常温下是负电压,有-0.5mv 如果是T分度号,就有1度多,唉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个电阻调节偏移,这个运放我用过,不错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了解热电偶的工作原理与特性,并不是像PT100纯阻性原件。

网友:
    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