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2的元器件库有好多找不到啊!怎么添加,是不是没有国产的晶体管?我要用S...

楼主(2021-12-27):
Multisim12的元器件库有好多找不到啊!怎么添加,是不是没有国产的晶体管?我要用S9013 B772两种三极管

网友:
是的,国产的器件连参数都找不到,没法抽取spice模型,所以就没有办法加到multisim中了。

网友:
国产元器件找不到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