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饮水机控制电路,绿灯不亮,电路图哪出错了吗?

楼主(2021-12-27):
如图所示,饮水机控制电路,绿灯不亮,电路图哪出错了吗?

网友(点评):
确认VDD是1.5V?现在一般的led导通压降都要2v了,灯能量才有问题。 另外,两个灯的电路怎么不一样?R14为什么不和R13合并,用一个300R的电阻不好吗。 在led电流大时,R14上压降可能超过Q2基级电压。

网友:
    Q2的发射极接地怎么可能导通

网友:
    Q2选用NPN试试

网友:
    哪个是绿灯?Q1、Q2为什么一个用NPN,一个用PNP呢?

网友:
    1.5v是什么电源,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你是想做到,U4输出高电平时点亮红灯LED2,U4输出低电平时点亮绿灯LED1吗?
    有两个错误:
1.电路错误。PNP的Q2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接反了。
    2.两三极管的基极都应串入限流电阻。

网友:
    三极管Q2方向错误,基极电流没有,不可能导通。U4输出的电压也被Q1的发射极钳位 ,无法高于0.7V。这个电路你还得仔细斟酌一下。

网友:
    错误太多了,我一眼就看到3个错误,1.5V不能点亮二极管,Q2不能导通,Q2接法错误,在公司搞出这种电路不会被打吗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电压值太多了,建议你把电压统一成十二伏,其他地方通过分压,或者用降压芯片处理以下,Q2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接反了。

网友(2022-05-30):
    运放不要钱吗?为什么用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