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辐射状的线?

楼主(2021-12-27):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辐射状的线?

网友:
没灌铜  灌铜试试

网友:
这是地网络的飞线(connection)啊,你可以设置颜色,让它与背景颜色相同,就看不见了

网友:
直接Ctrl+m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却换时的小问题而已。ctrl+M就可以取消了

网友:
重新铺铜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漂亮

网友:
把这个孔删除了

网友:
长度最小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