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层pcb线路板工艺如何制作

楼主(2021-12-27):
5层pcb线路板工艺如何制作

网友:
6层工艺时候去掉一层,但是不推荐5层板

网友:
5层就是假六层咯、其中一层将铜皮全部磨刷磨掉就是了

网友:
怎么会有5层板,考虑EMI,层数永远都是偶数。不会有奇数层板

网友:
不是都是偶数层吗

网友:
假六层,其中一层空置

网友:
其实就是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