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增益偏低

楼主(2021-12-27):
使用Sgl0622低噪放设计电路,完全按照官方电路设计,理论增益28db,测试低噪放输入输出实际只有9db增益,该从哪些方面排查呢?

网友:
先看电路和参考手册上的一样吗

网友:
可以测一下LNA的DC电流值,看其他点的DC电压有没有接出来

网友:
还有单端的LNA对地上的电感很敏感,你检查下是不是地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