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功率

楼主(2021-12-28):
射频电路中公式P=1/2Re(UI*),1)这里的1/2是因为UI用的都是最大值么?不是的话,是因为什么?2)为什么使用I*来求解?

网友:
好像没看到过这样的“公式”哎?I*是表示高频电流的虚部、Re(UI*)表示UI*的实部吗? 通常高频功率都是采用三角形式的交流计算公式如P=I2ZL。。。纯电抗器件的功率都是无功功率,因为电压和电流相位差为90度,所以用复数形式来运算的话,其中一个若为实部另一个就只能有虚部,有功功率为0,只能计算无功功率,所以电压和电流和复数形式中有一个只能取其复共轭值了。
这个跟电工基础里面用复数来计算交流电路的功率是一样的概念。。。。。P=0.5Re(VI*)式中,P是有功功率,只和负载阻抗的实部有关;V和I 是高频电压和电流的最大值,转化为有效值须除以根号2,所以根号2的平方等于二分之一即0.5;Re(VI*)是取(VI*)复数值的实部;复共轭是表示此时负载阻抗呈现容性(因为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正弦信号的瞬时电压和电流对应于复数表达式的实部,而容性负载上的电流却没有实部只有虚部——有功功率为0,所以要用其共轭值才能计算出无功功率)。。。瞬时功率——P(t)= Vcos(wt) Icos(wt+pt) = (1/2)VIcosp+(1/2)VIcos(2wt+p) = VoIo cosp+ VoIocos(2wt+p) ,式中(wt) 是高频信号的角频率,p是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Vo、Io分别是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建议阅读一下电工基础课程中关于“交流电路的复数运算方法”的章节。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用其共轭值才能计算出无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