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软件问题

楼主(2021-12-28):
谁知道我在安装pads时,用makelic.bat时在C盘创建的flexlm为什么在c盘目录下找不到呀?

网友:
在PWM波频率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其占空比的大小,来实现电压的调节

网友:
那个文件夹是不是被隐藏了。

网友:
直接输C:\flexlm还是找得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