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ad的时候电解电容的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吗?

楼主(2021-12-28):
平时我们在板子上看见的那个一个圈对半剖一半阴影线的那个封装找不到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立创的库,里边大部分封装直插,贴片的都有

网友:
    常用的库里有

网友:
    这个元件库当中应该有的

网友:
    我是自己画的

网友:
    Vishay  这个库中有

网友:
    是的,都是自己画的,也可以在公共库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