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12-28):
电路板焊接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控制板子的加热

网友:
PCB焊接所需物料准备齐全后,应将元器件分类,可按照尺寸大小将所有元器件分为几类,便于后续焊接。需要打印一份齐全的物料明细表。在焊接过程中,没焊接完一项,则用笔将相应选项划掉,这样便于后续焊接操作。

网友:
焊接过程中应及时记录发现的PCB设计问题,比如安装干涉、焊盘大小设计不正确、元器件封装错误等等,以备后续改进。

网友:
贴片陶瓷电容、稳压电路中稳压二极管无正负极之分,发光二极管、钽电容与电解电容则需区分正负极。对于电容及二极管元器件,一般有显著标识的一端应为负。

网友:
电路板焊接工作完成后,应使用酒精等清洗剂对电路板表面进行清洗,防止电路板表面附着的铁屑使电路短路,同时也可使电路板更为清洁美观。

网友:
觉得针对项目而言,局部焊接调试,有助于后期check,从0到1,电源类,buck类,再到信号类。建议先焊接power,调试OK后,后续进行。以此类推至最后。DOME板用时过久,后续可逐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