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gerber问题

楼主(2021-12-28):
cam350导入gerber时。最后提示对话框Zero dim Aperture内容为Aperture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D码表里面存在数值为0的D码,应该是PCB软件导出的时候造成的

网友:
试试重新导出

网友:
导入350之后,按A键查看D码表,然后高亮显示,并检查修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