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3的输出电压升高之后,会使反馈电路中的D3导通?

楼主(2021-12-28):
L2是反馈线圈,同时也与D4、D3、C3一起组成稳压电路。当线圈L3经D6整流后在C5上的电压升高后,同时也表现为L2经D4整流后在C3负极上的电压更低,当低至约为稳压管D3(9V)的稳压值时D3导通,使V1有基极短路到地,关断V1,最终使输出电压降低。
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L2经D4整流后会使C3负极的电压更低,从而低至稳压管D3导通?

网友:
L2经D4整流后会使C3负极的电压为负压,因为L2的反峰为上负下正,对整体来说,L2的4脚为0电位,那么L2的3脚为负压,所以C3负极的电压为负电压(即电压更低)

网友:
这就要看C3电容两端电压多大了,如果C3两端电压为-10V,而稳压管D3的稳压只为9V,那么V1三极管b和e极两端电压就是-1V了,这样三极管V1就不能导通了

网友:
当D3导通时,电流应该是通过D4在经过L2回到R4的地脚的吗?

网友:
V1的BE脚的电压不应该是大于一个二极管压降的吗,那不还是会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