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封装如何切片?

楼主(2021-12-28):
请问BGA封装如何切片?是带芯片一起切片用显微镜观察锡球情况吗?是否有自动切片,精度如何?有看到板厂给的异常板切片报告说手工切片具有不确定性,然后切片看到的是正常的,但主板按压芯片对应位置确认会恢复正常

网友:
切片是要检验吗

网友:
BGA的封裝麵,電路版組裝面都要看

网友:
BGA封裝的載板通常都比電子組裝的電路板來得薄,所以會選用比較薄的銅箔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