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输出纹波这么大?

楼主(2021-12-28):
如下图所示,PWM占空比为50%,放大倍数2倍。A点纹波20mV左右,但输出时纹波达到600mV。这是为何?

网友:
A点接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
估计跟你的供电电源有关

网友:
一看你这个应该是做的PWM/DAC,在R33上并电容成有源滤波,比你信号上去一比一滤波要强的多

网友:
看起来电路有错误,R33反馈移到R32前面,先放大,再RC低通,否则C接到输出,容易振荡。
任何设计,都尽量用标准常规的电路

网友:
R33挪到运放输出端,而且这个运放视乎不太适合做低倍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