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一,PSPICE中互感怎么设置?

楼主(2021-12-28):
请问下一,Pspice中互感怎么设置?请教大神解答,在线等

网友:
你要设置互感,如果是两个电感的互感,就是先调出两个电感比如L1,L2,然后调用一个K_coupling(印象是这个名字,具体单词不太记得了),按TAB键,弹出参数设置,在里面输入需要耦合的电感L1和L2,相应的值,以及耦合系数,一般全耦合就是1,没有漏感,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设置耦合系数(如0.999)。

网友:
想看到合适的回复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