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集数据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1-12-28):
通过STM32F4 进行双同步规则AD采集,设置ADC1,ADC2各2路通道,一共4路通道进行AD采集。
按照我的理解是0~3.3V对应0~4096,且硬件方面Vref+接到3.3V,Vref-接到地。
然而实际采集到的数据是:

输入电压0V~ADC转换数据0;
输入电压1.054V~ADC转换数据2320;  转换数据/电压=2201

输入电压1.65V~ADC转换数据3633;    转换数据/电压=2201
上述转换比例一致。
请教大佬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万分感谢您的解答和建议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匹配,输入阻抗太大,造成采样电压失真

网友:
    虚焊了或程序通道错误

网友:
    是管脚Vref+电压问题吧

网友:
    就是输入阻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