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导入DXF文件后找不到?

楼主(2021-12-28):
    用AD17导入DXF文件时选择mil则看得到文件,但是尺寸不对,但是改成mm后就出现警告,求大神帮忙告知怎么弄?

网友:
    检查dxf是否有未显示的元素,导致图面太大,导入的时候被缩小适应图幅,所以看不见
检查一下dxf文件的原点是否离图形太远,最好挪动到里X Y比较近的地方
检查一下导入时是否是英制的(默认),而你DXF是公制的
    线条不要太复杂

网友:
    倒入图像一般在左下角 ,全选 向上移动下

网友:
    检查一下导入时是否是英制的,而你DXF是公制的

网友(2022-09-21):
    解决了嘛?是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